求助 电炉丝加热

楼主(2015-04-11):
问题:

   单相钼丝电阻炉一共24台,三相四线制,平均每相上面带8台电炉,共用一根零线,平均每台功率2KW左右,经双向可控硅输入220V,调节后电压范围在0-80V之间来控制电炉功率。电流每台最高25A左右。现在的问题是100KVA三相四线制的变压器发热严重,有大量谐波电流,零线电流过大,最大达到135A ,相线电流180A左右。安装了功率补偿柜,线电压220不稳。实在不最低该如何解决?请各位老师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有点乱,按你的符合总功率不过50KW,拿来这么大电流,何况电炉最高电压只有80V,首先按实际情况平衡三相负载,而不是按台数!变压器是电力变压器还是整流变压器?有其它负载吗?

楼主:
变压器是一般的电力变压器,输入高压,输出380V,24台电炉的总功率大约50KW ,再加上每台电炉配一台0.55KW的三相电机,总功率大约60KW左右。单台电炉的功率也不固定,保温效果好的功率就低些,保温效果差的功率就高些。测得相线电流是180左右 零线电流130左右,因为是双向可控硅移向触发,有大量的谐波电流,3次谐波最多,还有5次7次谐波,变化无常。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改进?

网友A:
三相电机不会引起三相电流的不平衡,会增加25A的线电流,但不会增加零线电流。

网友A:
如果三相基本平衡,零线电流不可能有130A。既然有这么大的零线电流,你的三相电流就不可能都是180A。所以你的测量是有问题 。

网友A:
你讲的谐波问题存在,但是这个电流不会主要由谐波造成。因为你没有讲清楚,是每台都单独调功,还是每一相单独调功,以及是否有恒温的要求,是过零触发还是移相触发。难以对你的情况进行判断。实际上有电气原理图,就很容易判断问题了。

楼主:
24台电炉各台单独调节电压,一根相线带8台,共用零线。同时开炉同时关炉。双向可控硅KS100A 移向触发控制调节电压,通过改变220电压在0-80V之间而进行控制功率。每一台电炉一个功率数,电炉周期作业,一个周期48小时,而且前后两个周期的功率也会相应有一点变化。。零线电流不固定,大约在90-135之间,相线电流三相最高电流达到180左右,不相等。相线电流和零线电流的变化也是随着一个周期内电炉升温和保温而变化。

网友A:
你的双相可控硅额定电流只是100A,相电流怎么测出180A呢?可控硅不会损坏吗?

网友A:
实际电路属于电阻性负载。既然是同时控制,只要保证每相的并联电阻近似相等就行。即使缺相零线电流充其量也不过100A,怎么会是130A。检查每个电路及,每相的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