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B28怎么用

楼主(2015-04-12):
大家好我初学S7-200的模拟量电位器在梯形图怎么用

网友A:
直接读取SMB28呀,读数从0-255根据电位器角度决定,可以做加减乘除或者变换处理。

网友B(2018-09-03):
S7-200 的模拟量电位器对应的是寄存器SMB28  SMB29, 如果使用它,可以用比较指令,当SMB28等于多少时,执行什么样的指令 ,这样的方式。

网友C:
没见过过来看看大货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