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父指导下

楼主(2015-04-12):
各位师父,我的工作行业是工业炉,是需要自动化控制的,用到的是西门子300的模块和wincc6.2软件。为了学好自动化控制这一块,我该买些什么书籍,请推荐下。主要不知道学wincc6.2买什么样的书籍。谢谢指导!

本人目前只是一般电工,大专毕业,对于plc和wincc还不熟悉。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完全抛弃了西门,尽管我非常熟悉

网友B:
我遇到许多刚入行的,总是问我如何可以学习PLC和变频器,怎样成为设备维修的高手。

有想法,好。但是,忘了基本。

什么是基本?

自动化的基本问题是生产过程,你手边有一个现成的生产线,不去了解,却一头想扎入书本,搞懂那些抽象的东西,不是本末倒置吗?

想学好自动化技术,你在书本上学一个的已经够多了,尽管你还不能搞懂,或许连课本都以卖掉。这都没关系。你只要记住,自动化系统包括:输入、输出、反馈(开环没有)和处理过程,就行了。

网友B:
你想搞清楚PLC和WINCC,你需要做以下几件事情:

1、讲控制系统的各个部分画出框图,在框图内注明要完成的事项。明确功能,知道位置。标准控制图纸=和+的内容(你可能不明白,看图纸上是否有这个奇怪的符号,如果有,恭喜你,你得到了一个好的设计)。

2、看每一页图纸,搞清楚系统的部件和元件。

3、将PLC的输入输出,列表,左面输入右边输出,输入输出应有语上关联,这是你读懂PLC内部逻辑的基础

4、画出系统控制网络图,这是理解WINCC组态的基础。

5、自己叙述生产控制过程,看原理是否理解。

6、学习PLC和WINCC,下载plc梯形图和组态图,在一本手册,一行行读,看是否能理解更多的细节。

网友B:
记住读图纸有两个境界:

1、完全理解硬件布线;

2、从图纸读懂控制过程。

网友B: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错,按上述方法,我敢说不出两年,就可以成为一个熟练的自动化技术人员。

但是很遗憾,我的同事之中很少有人读过一套完整的图纸(我是讲每一页,每个符号读懂)。好的图纸不会有多余的一个符号,也不会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