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这个电流改怎么选

楼主(2015-04-12):
最近在纠结一个问题,一个功率表测量电机的运行电压和电流,电流的量程是25A的,而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6A。到要不要加电流互感器给功率表呢,不加吧,可是电机的启动电流却很大,超出了表的量程很多,要是加电流互感器吧,实际电流就那么点,在加个互感器的话又影响测量的精确度,一般这种情况选电流表改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