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12):
台达人机与PLC通讯正常,为什么我用数值输入指令我输入的数据人机界面上一直为显示为零,但对应PLC寄存器的数据与我输入的数据一致,这是什么问题?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人机界面数值输入装置分写入寄存器和读取寄存器,看看属性,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