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vac熔断器用于230v系统

楼主(2015-04-13):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
由于使用的小熔断器,多为1a,2a,4a,10a,且电压覆盖110v ,220v,600v,
我能不能都订货成600v的熔断器,
用600v的熔芯来保护110v的电路??

低电压的肯定不能用到高电压的里边
但是,高电压的,用到低电压里,是否可以??
个人理不清思路,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600V的用在600V以下都没问题,只要不嫌体积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