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串口光纤冗余保护方案

楼主(2015-04-13):
ZXT5000多串口光端机

一、   产品简介

ZXT5000双环自愈式 多串口数据光端机,采用世界最新光纤技术,专门为电力配网自动化、工业自动化、SCADA(数据采集及监控)等工业行业数据通信而设计。

    ZXT5000双环自愈式 多串口数据光端机在一根光纤上提供多条全双工信道。每个ZXT5000提供1-3个RS-232/485/422端口。ZXT5000双环自愈式多串口数据光端机允许1-3对RS-232/422/485设备同时在不同的光环节点上进行点对点全双工通信 。在同一信道上的设备数量不受限制。

    ZXT5000采用全透明的传输方式,所以它兼容任何格式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传输数据速率。由于采用了先进的自适应功能,ZXT5000能提供范围为DC-115.2Kbps无缝任意速率。ZXT5000的任一信道均可工作在RS-232/485/422总线方式。

    ZXT5000有两对单模或多模光收发模块,它可构成双环双纤自愈式光纤环网,尤其适合于配网自动化系统、测控系统、继电保护系统、数据采集、监控系统等场合要求高可靠的情况下使用。光纤环路采用主环和备环两种,ZXT5000平时只有主环在工作,备环处于备份状态;当环上某处光纤断裂或某节点发生故障时,其相邻节点的主环、备环自动环回,这时,环网仍然是一个闭环,通信链路保持畅通,同时告警灯和网管软件自动吿警。故障点链路恢复后,备环回到备份状态。这种自愈型环网极大的提高了光纤通信的可靠性。

ZXT5000双环自愈式多串口数据光端机组网方式多种多样,除自愈式光纤环网外,还可组成分布总线中继式光纤网,即用一对单、多模光纤作为总线,从头到尾,将不同区域范围的各节点联成一条总线。

ZXT5000元器件经过严格筛选,真正做到工业级,适合于工业环境严酷的工作条件下高可靠性通信。由于采用光纤技术,所以避免了由于不同节点地电位不同引起的设备烧毁和强电磁感应、高电压引起的干扰,并可安全工作在要求防爆的环境中。ZXT5000已广泛应用在电力配网自动化、工业现场过程控制、数据采集及自动化、监控系统等各行各业。

ZXT5000硬件、软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为用户特殊设计、特殊开发,也可以向用户以OEM方式供货。除ZXT5000外,我们还能提供更大容量的数据光端机,具体由用户定制。

二、ZXT5000主要功能:

< 使用多模或单模光纤,工作距离0-110KM(根据用户要求,默认为20公里)

< 支持点对点连接、点对多点连接。

< 提供双环自愈备份,链路报警功能。

<  1-3口RS232/485/422数据端口 。

< 任一节点均可做为中心节点

< 环网中任意两节点间均可通信,也可实现点对多点广播通信。

< 一对光纤环网最多可实现1-3路通信链路

< 19英寸机架、台式普通或壁挂外形。可根据要求定制。

三、ZXT5000 详细技术指标:

 3.1 RS-232 接口

   物理接口:采用工业接线端子

   电气接口:标准RS-232C 异步协议,最高速率115.2kbps ,数据位宽、校验位自适应。

 3.2 RS-485/422 接口

   物理接口:采用工业接线端子

   电气接口:标准RS-485半双工接口,自动双向切换,无须方向控制信号,最高速率115。2kbps或更高(根据用户要求),可接32-128节点,通信距离1200米;透明RS-485通讯协议 ,兼容各种信号方式的上位机通讯协议。全双工支持RS- 422方式。

 3.3 光纤接口

   电气接口:光接口SC、ST、FC头可选,支持双光纤或单光纤工作方式,多模、单模可选。

             多模光接口:62.5/125um,光波长 820 nm /1310nm,距离0-4KM。

             单模光接口:9/125um,光波长 1310/1550nm,距离0-110KM。

发光功率:≥-12dBm

接收灵敏度:≤-37dBm(BER≤10-11)

3.5 其它技术参数

1、环境温度:-45C℃-+85℃,湿度95%,不结露。

2、抗干扰满足IEC255-22-3严酷等级3要求

3、抗振动、冲击性能满足IEC 255-21-1严酷等级1要求

4、外形:12 X 10 X 3(cm)或模块式、用户自定义尺寸

5、电源:宽压输入12-30v,功耗5W

6、安装方式:壁挂或用户自定义方式

四、设备组成

4.1 前面板

整机具有完善的工作状态及告警指示,并具有声音报警功能,另外设 4个4位DIP开关用于主从、 地址设定。

  图1

  FIBER     OPTIO DEVICE      ZXT5000              OPTRA              OPTRB

  D1         OSAD2         OSBD3         PWR

  图1

如图一所示:前面板指示灯说明如下:

1. PWR 电源指示灯(绿色):当系统电源接通后此灯亮·

2. OSA  光口A(红色): 光消失,由于对端设备故障或光纤断裂造成无光信号输入时,此灯亮。

3. OSB  光口B红色): 光消失,由于对端设备故障或光纤断裂造成无光信号输入时,此灯亮。

4. D1  (绿色):第1数据口支路输入显示,有数据传输闪烁,

5. D2  (绿色):第2数据口支路输入显示,有数据传输闪烁

6. D3  (绿色):第3数据口支路输入显示,有数据传输闪烁

设置开关说明

本设备共有3路串口,在不设置的情况下可实现3路点对点通信。

设置开关可设置主丛模式和串口通道选择

1、2、3

通道选择

串口1从第一路数据通道上下数据

串口1从第一路数据通道上下数据

串口1从第二路数据通道上下数据

串口1从第三路数据通道上下数据

第4开关设置主丛

OFF,设置为从站,ON设置为主站

4.2.1          光接口

有双光口,完成双环自愈保护功能

光接口组网连接方法:

    光通道连接说明(靠近指示灯的为A 向光器件):

A向:  TA1àRA2,TA2àRA3,TA3àR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