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求助,PLC型号为C200HE,开发软件用组态王

图纸:(左旋、右旋为PLC的1301、1302两个输出点)

程序:(408、409为两个输入点,1301、1302为两个输出点)

组态软件界面:(就是想让这两个指示灯亮)

求助,定义变量这里总是不对,请教变量类型、寄存器、数据类型这三个地方如何设置?对于指示灯来讲需要离散变量才可以吧?

谢谢!

楼主:
如图是我的错误设置,请教该如何做?

网友A:
寄存器类型选择错误,你选择CIO类型的试试。

可以加我QQ  272681444

楼主: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类型选择错误,你选择CIO类型的试试。可以加我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