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中枪没?变频器的十面“埋伏”

楼主(2015-04-13):
楚汉争霸有十面埋伏,虞姬情殇千年,霸王挥泪别江东,自刎千古恨;现今变频器的十面“埋伏”,同样会让其饱受痛苦。现在小编在这里唠一唠让变频器“饱经苦难”的十面“埋伏”。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一:过压

电源电压、发电机组电压过高,变频器长时间供电过高容易造成内部元件损坏!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二:沙尘暴

金属等导电粉尘、灰尘过多造成主电路短路亦或者灰尘堵满冷却片温度过高导致跳闸及烧毁。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三:水灾

变频器安装调试前,处于潮湿环境中;变频器在运行使用中,工作环境恶劣,会有雨水或者油污、油雾等附着水汽结露,造成电器元件长期处在潮湿环境中,对线路板以及绝缘结构造成损伤。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四:桑拿

周围环境温度过高,风机堵转,马达过热等造成变频器无法有效散热,影响机器的使用寿命和造成机器损伤。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五:加载

长时间的负载过高,不仅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同样将损坏变频器,影响其使用寿命。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六:欠压

电源电压,发电机组电压不够,使得变频器频繁欠压,容易导致内部元件损坏。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七:腐蚀

因腐蚀性气体造成拨动开关、继电器接触不良;因腐蚀性气体造成晶体间短路,端子腐蚀造成主电路短路,线路板腐蚀造成各器件间短路。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八:雷击

没有按照设备厂家的要求,没给变频器接地及装设避雷措施!导致雷雨天气时候变频器容易损坏!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九:冷暴力

使用者不按照要求检差和定期维护变频器,或多年不更换风机,不检差机器部件的使用情况和损伤程度。

变频器的十面“埋伏”之十:配错郎

选型不准,会造成变频器超载,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参数未调整到最佳使用状态,使变频器经常过流、过压等问题,造成机器劳损,损伤!

破解这些埋伏建议使用普传高性能变频器-普传变频器具有防潮、防粉尘、防油污、耐腐蚀等特点,全面破解以上埋伏哦!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

网友A:
分析很到位   果断授精

网友B:
楼主很有才,枪法不错,十有八九被打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才,枪法不错,十有八九被打中!

网友D:
感情是一梭子出去了。不信你都能躲过去。

网友E:
<此处内容被屏蔽>“十面埋伏”:

第一式:压变我变

在低压配电增加串级调压器或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这对于电网不稳的边远地区的工厂是必须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高压”和“欠压”“十面埋伏”之“一、六”

第二式:供用匹配

变频器配型与负载匹配,满足其工作制要求。破“十面埋伏之五、十”:加载、配错郎。

第三式,防水防尘

变频器安装,应符合其环境要求,满足IP等级,必要时加强防护或双层防护。<此处内容被屏蔽>“十面埋伏之二、三、七”:尘、水、腐蚀。

第四式:散热通风

保证柜门闭合,电柜风机滤网定期清洁,变频风机定期检查,散热器风道定时清理。

破四九。

第五式:规范接地

第六式:进线电抗

五六式可有效保护雷击对变频器的影响,减低感应高压。

网友E:
遗憾的是很多工厂,无第一式、第三式第四式没有做好,无第六式。因而故障很多,因为一般电网电压都可以满足,如果没有第一式,可将变压器分解接到合适位置,满足要求。第三四式是变频器维护重点。进线电抗器,在抑制谐波和避免瞬间高压有益,提高系统可靠性。在德国进口设备常是标配。

网友F:
第一,压敏电阻搞定,可惜许多变频器不愿意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压敏电阻搞定,可惜许多变频器不愿意加。

好贴!要考虑压敏电阻我喜欢

网友H:
最近在学习变频器控制电机,学习了

网友I:
楼主真是个文化人,总结问题幽默风趣又直指重点,值得学习。

网友J:
还不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网友K:
有些使用环境对变频器的功能和寿命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L:
学习了,今天还在弄着.谢谢楼主.

网友M:
阿拉也喜欢普传变频器,顶一个

网友N:
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O(2015-05-16):
油田中以上所有都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