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网线如何用普通网线替代,普通网线要按什么标准做接头?

楼主(2015-04-13):
PROFINET网线如何用普通网线替代,普通网线要按什么标准做接头?

设备现在选的是PROFINET网线4芯的,设备调试时先用普通网线测试,到现场再做PROFINET网线,请问普通网线的接线顺序是什么标准?直连还是交叉?568A还是568B?网络是S7-315 2PN/DP   PLC-变频器1-变频器2----变频器6,触摸屏是TP1500--PLC

变频器是西门子G120

网友A(2015-05-16):
去年我司新增一条母料生产线采用SIEMENS PROFINET组网,CPU模块S7 315 2PN/DP,柜内采用原装PROFINET四芯网线,柜外设备连接网线是普通网线,采用接法T568B,设备已运行10个多月,目前通讯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2018-07-02):
各类插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