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tpc7062ti与ls k7m-dr20ue通信问题

楼主(2015-04-13):
关于昆仑tpc7062ti与ls k7m-dr20ue通信问题

   现有一个昆仑tpc7062ti和ls plc,在通信上遇到问题请大神指导。

  mcgs中参数如图

plc中参数如下

希望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A(2015-07-22):
换个站号试试,不要使用0

比如换个:1

网友B:
你的是232下载,触摸屏端口应该改成COM1口吧,COM2是485口的,

网友C(2022-07-15):
我的也是这样通讯设置一致还是没有通讯呢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组态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