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备考:电气设计口诀(3)

楼主(2015-04-13):
       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元件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过载的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

  号流容量两倍半,两倍千瓦数整定;
说明:

  (1)容易过负荷的电动机,由于起动或自起动条件严重而可能起动失败,或需要限制起动时间的,应装设过载保护。长时间运行无人监视的电动机或3kW及以上的电动机,也宜装设过载保护。过载保护装置一般采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的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目前我国生产的热继电器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时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过载保护。

  (2)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装置,结构原理均很简单,可选调热元件却很微妙,若等级选大了就得调至低限,常造成电动机偷停,影响生产,增加了维修工作。若等级选小了,只能向高限调,往往电动机过载时不动作,甚至烧毁电机。(3)正确算选380V三相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尚需弄清同一系列型号的热继电器可装用不同额定电流的热元件。热元件整定电流按“两倍千瓦数整定”;热 元件额定电流按“号流容量两倍半”算选;热 继电器的型号规格,即其额定电流值应大于等于热元件额定电流值。

  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远控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等级

  口诀:

  远控电机接触器,两倍容量靠等级;

  步繁起动正反转,靠级基础升一级。

  说明:

  (1)目前常用的交流接触器有CJ10、CJ12、CJ20等系列,较适合于一般三相电动机的起动的控制。

  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口诀: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

  (1)口诀所述的直接起动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于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两者均需有熔体作短路保护,还有电动机功率不大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30%。总之,切记电动机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是有条件的!

  (2)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负荷开关的容量,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分别按“六倍千瓦选 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件”算选,由于铁壳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均按一定规格制造,用口诀算出的电流值,还需靠近开关规格。同样算选熔体,应按产品规格选用。

网友A:
口诀不错。朗朗上口!

网友B(2015-07-27):
NB的口诀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