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备考:电气设计口诀(6)

楼主(2015-04-13):
      巧用低压验电笔

  低压验电笔是电工常用的一种辅助安全用具。用于检查500V以下导体或各种用电设备的外壳是否带电。一支普通的低压验电笔,可随身携带,只要掌握验电笔的原理,结合熟知的电工原理,灵活运用技巧很多。

  (1)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口诀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

  首先告知读者一点,使用低压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在未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2)判断直流电正负极口诀: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

  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民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3)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口诀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判断同相与异相口诀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5)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口诀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比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现场急救触电才人工呼吸法

  触电人脱离电源后,应立即进行生理状态的判定。只有经过正确的判定,才能确定抢救方法。

  (1)判定有无意识。救护人轻拍或轻摇触电人的户膀(注意不要用力过猛或摇头部,以免加重可能存在的外伤),并在耳旁大声呼叫。如无反应,立即用手指掐压人中穴。当呼之不应,刺激也毫无反应时,可判定为意识已丧失。该判定过程应在5S内完成。

  当触电人意识已丧失时,应立即呼救。将触电人仰卧在坚实的平面上,头部放平,颈部不能高于胸部,双臂平放在驱干两侧,解开紧身上衣,松开裤带,取出假牙,清除口腔中的异物。若触电人面部朝下,应将头、户、驱干作为一个整体同时翻转,不能扭曲,以免加重颈部可能存在的伤情。翻转方法是:救护人跪在触电人肩旁,先把触电人的两只手举过头,拉直两腿,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然后一只手托住触电人的颈部,一只手扶住触电人的肩部,全身同时翻转。

  (2)判定有无呼吸。在保持气道开放的情况下,判定有无呼吸的方法有:用眼睛观察触电人的胸腹部有无起伏;用耳朵贴近触电人的口、鼻,聆听有无呼吸的声音;用脸或手贴近触电人的口、鼻,测试有无气体排出;用一张薄纸片放在触电人的口、鼻上,观察纸片是否动。若胸腹部无起伏、无呼气出,无气体排出,纸片不动,则可判定触电人已停止呼吸。该判定在3~5S内完成。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一次侧近似0.058*KVA(变压器容量,规格10kV/0.4kV)

  二次侧近似1.44*KVA(变压器容量,规格10kV/0.4kV)

  单相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等于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变压器额定电压;三相的再除以根号3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