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备考:电气设计口诀(4)

楼主(2015-04-13):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算求星-三角起动器(QX3、QX4系列)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求算控制其的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

  口诀:

  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容量倍;

  瞬时一般是二十,较小电机二十四;

  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

  说明:(1)自动断路器常用在对鼠笼型电动机供电的线路上作不经常操作的断路器。如果操作频繁,可加串一只接触器来操作。断路器利用其中的电磁脱扣器(瞬时)作短路保护,利用其中的热脱扣器(或延时脱扣器)作过载保护。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值计算是电工常遇到的问题,口诀给出了整定电流值和所控制的笼型电动机容量千瓦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2)“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说的是作为过载保护的自动断路器,其延时脱扣器的电流整定值可按所控制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7倍选择,即3.5倍千瓦数选择。热脱扣器电流整定值,应等于或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按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2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