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触摸屏输入多个数据 PLC依次处理一个

楼主(2015-04-13):
各位大神,怎么实现在触摸屏中输入多个数据,比如10组数据,每组有20个数据,PLC一次只处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处理完在处理下一个。处理完一组后再从下一组第一个开始。谢谢

网友A:
这个PLC接收可以一次性接收过来,但是接收过来后处理(有效)你可以控制它一个处理完后再处理另一个。

例如:将所有数据取过来存放在开辟的一个区域内,再从这个区域内按顺序一个个取数据处理。

网友B(2018-09-03):
触摸屏给到PLC的数据也分为怎么传输,10组,每组20个数据,这样一共有200个数据, 是200个数据一次一次传,传200次还是200个数据分10次传,如果是一次次传,那就按传进来什么数据顺序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次传20个,那做好规划, 每个数据都从小地址到大地址处理。主要是做好地址规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