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印尼的求助

楼主(2015-04-13):
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TOP灯和RUN灯同时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灯和RUN灯同时亮?

网友B:
系统总线故障,检查可能有问题的不见,通常会伴随指示灯异常显示。

用西门子监控软件检查故障。

网友B:
系统电源复位,是否可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电源复位,是否可以消除?

已经试过了 不行

网友C:
然后检查下程序中的OB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故障?

谢谢走走哥

网友D:
有不会导致CPU停机的系统错误产生,所以SF灯与RUN灯同时亮,此时通过Step7软件读取模块诊断信息应该可以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E:
初始化一下,重新下装

网友F:
光看灯是很难判断的,你得查看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A:
拔下SD卡,备份程序。格式化,重新装载新程序,试试

网友A:
走走兄提供的是手册的标准处理程序,应该试试

网友G:
这个就是西门子,反正我已经不主动选用了:

伺服驱动器起火、变频器爆炸、直流调速系统严重爆炸、PLC经常性烧毁或者输出点短路粘连......

网友B:
有时很难讲是设备问题,或产品问题。工业产品是设计长期寿命的,但是环境或维护不到位,会造成各种故障。一般来讲设备损坏,更多的是人员的原因。我这么讲很多人不高兴了。但我有实际的例子,有一家德国的设备制造商的设备,很贵,系统设计全部是西门子的。可是使用人员就是不喜欢,每班都要报故障。这个设备原来配有空调,后来坏了,就成这个样子了。“凡事都有个原理”,我认真检查之后发现,电柜柜门长期大开,因为经常过热,用风扇对着电柜吹。但实际的问题是:

1、电柜积尘严重,整流单元和变频器的散热风道完全堵死,变频器风扇不转;

2、电柜缺少干净的空气冷却。

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台设备成为所有同类设备,维修量最小的设备!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想当然,要知道车间最高温度可达43度。这样的环境下可靠运行的设备真不多。这个设备全部电气部件都是西门子的,40m长的生产线。

我的信赖,源于我的经验;

你的反感,也来自你的经验。

可见经验是多么不可靠!

网友H:
应该是dp总线故障,看哪个站点的硬件连接有问题。在就是软件故障,问题出在组态上面。

楼主:
最终确认是电源问题 换了个就好了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I:
清除内寸。。。

不行的话换CPU

网友J:
你的CPU出现的灯亮什么样的颜色啊,如果停止灯是红的运行灯是黄的有可能是有强制性数据,得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K:
总线故障,如果是开始调试,先检查Profibus DP线,接线和终端电阻设置!

网友K:
电源故障导致RUN和STOP同时亮!:{

网友L:
1:先通过STEP7 查查诊断信息,重新断电重启

2:程序和配置总清下,在重新传程序,注意里面可能有些DB块数据是记录你设备状态或工艺参数值的,要记录好。

3:换了PLC看看,看这架势,估计是PLC故障比较大

网友L:
另外感觉怎么你这CPU好像四周都有东西,会不会散热有问题?

网友M:
电源输出电压过高导致~~~·开关电源典型故障

网友N:
独立把模块分开,重新写一个程序看是不是CPU问题,也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O(2015-05-25):
求反馈: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求反馈:问题解决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