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说明书中一些术语求解,新人求教,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5-04-13):
1、输入脉冲支持线性驱动和集电极开路,二者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何区别?

2、位置控制指令形态参数中,总线驱动器信号指令输入和集电极开路信号输入有什么区别?

3、指令脉冲信号是否取反的影响?

网友A:
第二条我知道,前者是做的总线通讯控制伺服,发送的是数据。后者是硬件线连接,靠plc脉冲输出口发脉冲控制伺服。

网友A:
第一条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B(2018-08-27):
1、输入脉冲支持线性驱动和集电极开路,二者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何区别?(线性驱动比较通俗就是差分输入。)

2、位置控制指令形态参数中,总线驱动器信号指令输入和集电极开路信号输入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一般说明书都有信号图)

3、指令脉冲信号是否取反的影响?(信号取反会影响定位精度,停止时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