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4-13):
怎么实现按下按钮时开始在标签框中显示数值,这个数值是通过其他地方计算得来的,然后抬起时让数值为0呢?  新人求教

网友A:
这个很好做的

你设置一个变量A

再用按钮控制一个变量B,按下B=1,松开B=0.

当B=1,A=XX

否则,A=0

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上的说法可能需要使用脚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