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家庭线路漏电的方法

楼主(2015-04-13):
一般家庭线路,漏电分强弱,还分火线零线漏电,如果说方法,看具体情况:

电气线路由于使用年限较长,会引起绝缘老化、绝缘子损坏、绝缘层受潮或磨损等情况,在线路上产生漏电现象。此时在总刀闸上接一只电流表,取下负载,并接通负载开关。若电流表指针摆动,说明线路漏电。切断零线,若电流表指针不变,说明火线与大地之间漏电;电流表指针回零,说明火线与零线之间漏电;若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大地间均有漏电。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刀闸,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表明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说明分路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总线与分路都漏电。确定好漏电分路后,依次拉断该线路的开关。当拉断到某一开关,电流表指示为零,说明该线路漏电;若变小说明该线路漏电外还有别处也漏电;若所有的开关都拉断,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表明该线路的干线漏电。

如果一合闸,漏电开关就跳闸,这类属火线漏电,检查方法如下 :

  1.把各分开关全断开,合上总闸,逐一合上分开关,合到哪个,漏电开关就跳,就是那路有问题

  2.把电器的插头全拔下,逐一插上电器插头,插到哪个引起跳闸,就是哪个电器有问题

  3.把灯全关了,逐一开灯,开到哪个灯引起跳闸,就是该灯(或线路)有问题

如果合闸,并不马上跳闸,时间一长,就跳闸,而且跳闸时间不一致,这类属零线漏电,检查方法比较专业,用兆欧表才行(如果把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全拔下插头还会跳闸,问题应出在线路上)

方法:先把主零线拆开,把所有分开关断开,用兆欧表逐一查每路线路零线对地绝缘,找出问题线路后,再看看该专线有哪些电器是直接接线的(比如电灯或某些空调机等),分别查,如果不管电器的事,就是线路出问题了,只能换线。

电线漏电会产生强大的电磁感线,可以用一个有磁性的针放在纸上,放到测试部位,若针方向发生偏转,说明有电。

更简单的是使用电笔和万用表,家庭线路最好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方法很全赞一个!补充一个家庭装修时穿线管最好使用PVC管。少用铁管最容易造成漏电,而且找漏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