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控问题

楼主(2015-04-13):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个问题:如第一图,从电控拒拉出3条线,其余的元器件在就近控制箱内,从电控柜到近控箱大概有200米,用万用表测没用短路现象,但给13号线通电后,把L后的熔断器烧坏了,实在没办法后,把近控箱内的两个点短接后,就没有短路现象了(如第二图),不知道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哥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分析,不可能的。还有其他没有发现毛病。难道会是线过长,电线变成电容了吗。

网友B: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13与新增加的短路点这段接线之间某一处接地了。

网友C:
短接后原来的线路是否有去除的 或着是短接时刚好把短路故障排除了 如端子排插接线时不规范造成短路

网友D:
接线没问题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你再好好查查接线

网友E:
你这种情况绝对是有有跟13号线对地有对地电阻而不是直接对地。短接13号线后,绕过了对地电阻。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F(2015-05-25):
两图接法在原理上没什么区别,除非电线有某个短路点,当你去改为2图时碰巧线动了1下,线损的地方离开了电柜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