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链接不上

楼主(2015-04-13):
台达 DOP-B07411和  三菱PLC  FX2N   一直通讯不上  我不知道是设置错了  还是线有问题  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线有没有问题,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通讯参数设定正确

网友B(2015-06-24):
是设置错了, 还是线有问题,因为不知道其具体情况,所以很难作答,你把情况尽可能说详细一点,才好分析问题,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