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能否用于4~20mA

楼主(2015-04-13):
请问各位专家,KC补偿导线能不能用于4~20mA传输?现场用户变送器至PLC的4~20mA信号线用的是KC补偿导线。。。

网友A:
应该是可以,KC补偿线本来就是用于信号传输的。只是多加了一个现场环境校对功能。

网友B:
不需要了吧.

因为你已经有变送器了嘛

网友C:
补偿导线是跟热电偶同样材料的导线,怎么能用于传输电流信号呢!KC是铜-康铜导线,其电阻值一定大于铜导线,用于传输电流信号,会增加误差。

网友D:
没线的时候用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E:
补偿导线用错地方了

网友F:
补偿导线是跟热电偶同样材料的导线,怎么能用于传输电流信号呢!KC是铜-康铜导线,其电阻值一定大于铜导线,用于传输电流信号,会增加误差

网友G:
不可以。上面提到的电阻值不会影响电流环的温度,但这个补偿导线也会出现热电势,会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