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工,B140串口控制

楼主(2015-04-13):
B140能否用串口控制?想通过单片机发送串口指令来实现对B140的控制,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b140的串口是要求硬件握手信号的。

网友B:
  强大的 单片机呀,可是我不会玩

楼主:
有相关的指令集吗? 我看指令说明上只举了两个例子,

其中一个是 命令PRl000,,-500应为: A7 02 00 05 03 E8 FE OC

刘工那里有更多的例子吗? 麻烦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b140的串口是要求硬件握手信号的。

网友A:
所谓指令集,就是和控制卡的指令手册了。把指令中所有字符按照ASCII代码依次输入,最后以回车结束就可以了。

网友C(2016-12-21):
想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最后通讯成功了吗,需要接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