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器报警求助

楼主(2015-04-13):
请教各位,我们公司很久以前做的一个项目用到了一台施耐德软启动器ATS48D75Q一开机启动就出现如图中的报警,而我下载此软启动器的说明书查看故障代码却没有相对应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故障代码是NLP,是 软启动主板没有检测到三项主电源,在只加220V控制电源的情况下上电就是显示这个NL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故障代码是NLP,是 软启动主板没有检测到三项主电源,在只加220V控制电源的情况下上电就是显示这个NLP的

要么没主电源,要么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