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存储计长仪表

楼主(2015-04-13):
在我们纺织设备里,可能大家都碰到计长的问题,每匹布都要计长度,

目前我们大家用得多的是,接近开关测转速,然后转换到计米器显示。

或则是用滚轮,通过光电信号,或者霍尔传感器输出脉冲等,在计长仪上显示。

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肯定更准确,造价也高,

所以我想找一款这样的系统:

用滚轮式的光电编码器,测量出数据,传输到一种计长仪上,然后我每一个布接头到了,给这个仪表一个开关信号,仪表就自动储存一个数据,保存在仪表的内存里,然后我可以用U盘,读出里面的时间和数据,比如一天下来,做了20个布,每个布的长度,记录时间,都可以拷贝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计长仪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便宜的.

网友A:
你最大计数需要到多大 ?

我可以产品可能能满足你要求,.

我的没有USB口,但是可以带一个小显示屏, 你可以看到数据,

并记录下来.

20个布,好象太多了,你有开关信号,还有光电编码信号,

一个布最少就有2个信号. 是不是这样 ?

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最多可以做8个布.

网友B:
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价格会很高,要定制

网友B(2016-07-24):
我这里有电子计米器,量多价优惠

http://engineerday.gongkong.com/Engineer/EngineeerProductDetail?id=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