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 60A 的液压电机

楼主(2015-04-14):
30KW  60A 的液压电机 启动用星三角启动  采用PLC编程 中间继电器控制3个接触器KM1 ,KM2,KM3 通断电可以吗?安全吗?还有空开  接触器  热继电器用多大

网友A:
直接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到PLC的i/o端

网友B(2018-09-04):
用星三角启动,需要使用3个接触器启动的。 这个使用没有问题的, 热继电使用60A左右的,可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