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电缆问题

楼主(2015-04-14):
485通讯模式必须用屏蔽双绞线吗 普通的带屏蔽的平行电缆对通信有影响吗

网友A:
环境好的地方,干扰少的,普通电缆也行。

网友B:
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网友C:
2楼好样的

楼主:
之前用得是平行导线 发现所传数据有的是不准的 用双绞线之后应该能避免吧 我的传输距离为100米

网友D:
还是看环境,比如有些元件对非屏蔽的电缆线要求很高,在调试时出现问题很难发现的到

网友E:
一般用屏蔽线好一点,在最后加一个终端电阻效果更好吧!!!

网友F:
支持二楼!

看干扰情况,终端数量,距离长短等等

网友G(2018-09-04):
485 在通信距离远的时候,双绞线可以提供更平衡的电位偏差,  如果通信距离不远当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