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据保存想法

楼主(2015-04-14):
有一个想法,DDC内做一个开关量虚点,

通过控制开关量点,来记录3个不同变量实时数据。。

大概意思就是点一下,记录一次3个数据。。

并输出到EXECL表格中的一列。。

刚使用力控不久,对力控的命令不太熟悉,可否有高人指导一下?

力控版本是6.1

网友A:
  不会这个力控的组太软件

网友B:
我刚刚试验成功。用ADO组件建一个SQL数据表模版和一个数据表绑定,注意两者名称要一至,就是你要的三个变量名称,然后

#ADOModule2.OpenDataBase();

#ADOModule2.CreateTableEx("lvt","mode");

#ADOModule2.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lvt");

GGG=#ADOModule2.AddNew();

网友B:
#ADOModule2.GetData("bind");

#ADOModule2.Update();

mode为SQL模板名称,lvt 为创建 的表格名称   bind 为数据表绑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