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驱动器CN5

楼主(2015-04-14):
根据用户使用手册,CN5红黑用来输出模拟量监视电压2,可否通过同时使用6个同步轴的CN5红黑线并联,输出模拟量监视电压2,来达到只要不是所有轴停止运行时模拟量监视电压2仍然正常输出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建议这样使用。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武汉鼎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三菱PLCFX1S,FX1N,FX2N FX3U FX3G变频器 A800 L700 A700 F700D700 伺服MR-JE,J4,MR-J3,MR-J2S系列 触摸屏GT2000,GT12,GT10系列

OMRON: CP/CS/CJ/C200H/CQ/E2E/E3Z/MY/LY 三菱:A/Q/FX3U/FX3SA/A740/E740 西门 子MM440/G120/G110变频器 PLC模块 电源 接触器 APT 按钮 警示灯罗先生 手机18107268970Q 852008408

网友C(2021-10-01):
 偷学了评论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