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系列的变频pid参数

楼主(2015-04-14):
工控的大侠们,有谁用过台达vfd-e系列的变频器,其中的pid参数的设置能给提供一下吗?其中10.00PID参考目标值输入端子选择,怎么没有485通讯给定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到底是要用485来设定参考目标值,还是用端子切换。如果是485的话10.00设为4,通过485修改10.11的值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啊

楼主(2015-09-23):
地址是10.11即是485发送地址0a0b,刚学习了

楼主:
各位大侠,我对台达pid目标值的设定不懂,很纠结。台达的参考目标值设定的是频率,我对这个不懂,正常的pid设置不是百分数吗

楼主:
设置这个频率是这样的设定值=最高频率*(设定压力/变送器量程),如果10kpa量程,压力为5kpa,最高频率是50hz,设定值为=50hz*(5mp/10mp)=25hz,那么正常情况变频就应该在25hz上下波动吗,这完全不科学呀,如果罐子中压力达到5kpa,电机是不是该休眠了?不是25hz呀

网友B(2015-11-02):
引用 楼主:
设置这个频率是这样的设定值=最高频率*(设定压力/变送...

  <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如果10kpa量程,压力为5kpa) 10KPA是对应最高10V了,那5KPA是对应得0V还是几V呢。你要把这个缕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这个频率是这样的设定值=最高频率*(设定压力/变送...

  mei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