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为何这样写?

楼主(2015-04-14):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T2控制呢?还有线圈Y0和set Y0最好不要共用是什么意思?(电气工程师跟我说的)DVP的文件竟然上传不了

网友A:
不直接用T2控制Y0的复位,主要是防抖,用上升沿控制,但是这个PLC可能不支持时间继电器的上升沿,因此只有加中间继电器M2;

Y0和SETY0的输出问题:PLC线圈的输出不支持双输出,也就是说要用OUT Y0全部都用,要用SET Y0 全部都用,不能混合,那样程序会报错,此线圈的输出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直接用T2控制Y0的复位,主要是防抖,用上升沿控制,...

前辈刚接触电气好多不懂,问的问题小白还望包涵

为何用M2中间继电器就能起到防抖效果?“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LC不支持时间继电器的上升沿为何会有TO----PLS M2这样的指令呢?

call p2是个调用程序指令,P1属于手动操作 P2属于自动操作,当我选择P2自动操作时。P1里面的程序Y0线圈会对P2里的SET Y0 产生影响导致程序报错吗?

网友B(2018-02-07):
学习了    谢谢楼主和大神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