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行,求助

楼主(2015-04-14):
是这样子的,打算用STM32单片机及外围电路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动作,主要是实现位置控制,不使用配套的伺服驱动器,是否可行呢?

新手入行,求大神轻喷!

楼主:
各位大神,来帮帮我,指点一二

网友A:
那样是不行的,STM32系列有的又脉宽调制功能,有的没有,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伺服电机必须要带驱动器的,除非你自己开发硬件驱动电路,费时费工,而且不稳定,建议不要做这样的无用功。

网友B:
建议采纳0071111的建议,不要去耗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