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 L35E IP 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14):
大神们你们好,我现在用RSlogix5000V20.01的版本软件,在BOOTP-DHCP Server对其进行IP地址设置的时候对其Disable BOOTP-DHCP时老是跳出来这个画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IP地址没有保存住,试试用RSLINX在属性中修改

网友B(2015-06-14):
同样的问题,请大神帮帮忙了

网友C(2015-09-29):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在RSLINX里看不到处理器,没有IP地址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没有保存住,试试用RSLINX在属性中修改

网友D(2016-09-22):
可以先用串口电缆,建立串口的驱动,在rs who里面扫描出DF1网络,在其下面找到以太网,右击,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 在里面输入ip地址。(网线必须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