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 L35E在BOOTP-DHCP Server设置IP地址问题

楼主(2015-04-14):
大神们你们好,我现在用RSlogix5000V20.01的版本软件,在BOOTP-DHCP Server对其进行IP地址设置的时最下面的状态栏中为什么总是显示

网友A:
这个时候只是在DHCP/BOOTP服务器中设定,还没有送入设备接受。

当你选定对象设备后,点击Enable BOOTP就能看到成功的状态,但是你还有点击Disable BOOTP/DHCP,来取消,不然重新上电后,IP会消失。

网友B:
求教大神积分怎么的啊 下载要积分好烦啊

网友C(2016-09-03):
兄弟,bootp dhcp server 软件能发一个我不 新买的1769也需要设IP 微信:weihao_yi

谢谢了

网友D(2017-06-16):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网友E(2018-01-04):
求教大神积分怎么的啊 下载要积分好烦啊!

网友E(2018-10-23):
bootp dhcp server 软件能发一个我不 新买的1769也需要设IP

网友F(2022-08-10):
bootp dhcp server 软件能发一个我不 新买的1769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