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习用s7-200的plc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有个地方不太明白

楼主(2015-04-14):
想请教一下这儿的这个16#12是怎么得出来的,麻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正传启动二进制编码就是0000000000(15-6位)01(5-4位)00(3-2位)10(1-0位),所以这个指令的数据值就是2#10010,转换成16进制就是16#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传启动二进制编码就是0000000000(15-6位...

网友C:
10010换成16进制就是12,然后根据表格中往里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