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的仿真软件 能仿真fx2n系列的

楼主(2015-04-14):
去官网下安装不聊 不知道这里的大神能帮帮我吗

网友A:
如果使用的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那么下面链接为其仿真软件:

http://down.ymmfa.com/?id=122

如果使用的编程软件为GX Works2,那么其内置了仿真软件,不需要另外安装。

楼主: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仿真也不是所有的指令都可以仿真,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