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压力传感器的断线报警和故障报警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4-14):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1、断线报警,肯定是模拟量输入是一个定值,可以依据这样判断。

2、故障报警,看你是什么样的故障。

记得有的模拟量模块有这些系统地址的,直接调用就行。

以上,供参考。

网友B:
可以给输入端并入一定阻值的电阻,当外部传感器断线的时候AIWx的值等于保持为0。故障报警你在组态上做 ,或者在PLC里面对模拟量运用比较指令进行错误状态位置位,例如if (AIW0*标定比例系数+标定偏置系数)>上限报警值   Q0.0=1(Q0.水压异常报警灯)if (AIW0*标定比例系数+标定偏置系数)<上限报警值   Q0.0=0(Q0.水压异常报警灯)……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