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AO模块灯亮,没有现场,只是刚接的柜子。内部没有程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4-15):
照片上传不上。如题,一开始,CPU和AO模块的SF灯亮着,我把AO模块拆下来之后,CPU的SF灯还是亮着。没有软件组态,只有程序,刚接的柜子。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说错了,没有程序。。。。。

网友A:
PLC硬件模块要和编程软件中组态一致的。否则会报错的。

楼主:
回复内容:关键我现在就通电而已,没有软件组态,没有输程序,照理说,不应该报错的

我怀疑A0模块是坏的。。

引用 网友A:
PLC硬件模块要和编程软件中组态一致的。否则会报错的。

网友A:
呵呵,没有下载程序,或者组态不对。都会报错的。

-------------

西门子300PLC有时候要下载空的O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