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执行器气缸哪家做的好些?

楼主(2015-04-15):
阀门执行器气缸哪家做的好些?国外的国内的都可以说说 ,还有油雾器大家一般放什么型号的润滑油!我发现有很多都没放油!!!!

网友A:
一般阀门执行器的气压要求为0-1.0MPA,也有4-20MA控制信号控制,你说的油滤器是不是那个三合一或者是二合一过滤器,如果是一般是没有油的,请保持沟通,建议用大品牌产品

网友B:
1.0MPa的压力要求没见过哦,一般是0.55Mpa,仪表风压设计都是0.6MPa。至于气缸,SMC的真心不错。至于过滤器也是配套的。另外美国的有个牌子也不错。国产的这个玩意真心假货盛行。

楼主:
对于PSA程控阀的气缸运行一年下来,气缸密封基本都有问题!!!量大国外气缸造价又太高

引用 网友B:
1.0MPa的压力要求没见过哦,一般是0.5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阀门执行器的气压要求为0-1.0MPA,也有4-2...

三联件的油雾器,里面都用什么型号的润滑油?

楼主:
好像大家对此都没啥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