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网络问题

楼主(2015-04-15):
大家好!我有一个监控项目,一台工控机通过以太网监控约64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由PLC和HMI组成,PLC和HMI直接用串口通讯,那么工控机连接工作站有2种方案,第一种是工控机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PLC(PLC带网络接口),第二种是工控机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HMI(HMI带网络接口)。我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案可能简单些,成本低些,但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如何?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楼主是要监控吗?

确定需要控制吗?

优先级如何呢?

这个问题有些意思,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通过集线器或者路由器,然后再连接

网友C:
对呀,这个项目本身就应该通过交换机来互联。PLC和HMI也没有必要使用串口,既然大都是网口,那就统一使用好了。

无论你怎么连接64台机器总要连到工控机还是脱不了交换机

网友D:
   来学习一下,64 个 PLC 的数据如何在一个工控机里显示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一下,64 个 PLC 的数据如何在一个工...

 分配IP地址

楼主:
这是一个改造项目,64台机器分布在车间的各个地方,工控机则安装在办公室。64台机器附件都有以太网(这些网络本身已经连接着车间的其它设备和电脑),现在需要利用现有的以太网组建这个监控系统?如何组建?要添加那些硬件?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改造项目,64台机器分布在车间的各个地方,工控...

 所有的设备加起来IP地址有没有超过254?如果没有那就级联交换机,全部设备一个网络内,工控机这边需要重新组态所有信息了,其他的电脑显示自己对应得到信息就可以了。其实就相当于你的工控机整合信息了。

如果超过254选择管理型交换机,用来管理不同区段的设备,这样还好了 都可以直接连上互联网了。

对了大哥你这什么型号的PLC和HMI啊 我说的都是默认AB的产品,采用集成架构的中型系统。其他的没有经验

网友E:
个人感觉应该使用第一种方案,上位机和PLC之间进行以太网通信。

网友F:
用工控机+交换机连接PLC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这样的监控系统我从来没做过,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

我的工控机和PLC的连接是要利用客户现有的办公室以太网连接(不再布线),64台机器附近都有网络接口,办公室以太网和工控机PLC以太网不是同一网段,要不要加路由器?IP地址如何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是一...

 这位兄弟你这方面的经验肯定比我多,我使用的PLC和HMI都比较便宜,不知道三菱的和昆仑通态的怎么样?

网友G:
其实你可以使用矩形的PLC型号为M21带以太网2个485,我在做项目用了很多,价格便宜,通信简单,现在深圳机场也是用着款控制器

网友H:
如果你的HMI具备以太网组网功能就没问题,我做过MCGS组态软件和MCGS屏的类似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zyx188...

 如果要利用现在办公室的网络的话,管理型交换机肯定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管理型除了网络功能,还有安全性的问题,毕竟设备连接公网这个必须考虑的。

去看看hms或者叫anybus专门做各种协议通信的有没有合适的产品解决方案,在考虑考虑。

楼主:
那就用工控机(带阵列硬盘)+管理型交换机连接PLC或HMI。用MCGS组态软件和MCGS屏连接个人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老板又想用宇电AIFCS组态软件,据说也有触摸屏。宇电AIFCS组态软件的功能似乎不太多。

网友I:
如果都通过以太网连接的话,还不如通过交换机将PLC与HMI都通过网线,可以直接访问数据;如果点数较多,IP地址超过一个网段就划分VLAN;这个在制造行业的MES系统应该很类似吧,做PMC。

楼主:
我的监控系统不是太复杂,只是各个工作站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需要以太网连接而,各个工作站功能不多。我对网络不太了解,这几天也在恶补网络方面的技术,谢谢大家!!!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工程,是通过第一种方案来的,每一个PLC一个IP地址,用交换机连接,上位机软件用的组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