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松下FP-X带雷赛步进电机的

楼主(2015-04-15):
 我用松下FP-X带雷赛步进电机的时候,回原点有问题,而且正反转也有问题,请问松下PLC不是带不了雷赛步进马达呀

网友A:
可以的,我感觉松下的脉冲输出有问题,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感觉松下的脉冲输出有问题,不好用

需要注意什么吗?我写马达手动程序,为什么显示运算错误的,我是对着使用说明写的呀

网友B:
看看系统寄存器里面时候设置了脉冲输出

网友C:
雷赛的驱动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的,我感...

好久没用过松下的了,脉冲输出口是要设置的,因为初始状态为普通口,不改的话就会出现运算错误。

网友D:
完全可以使用的,虽然说松下的脉冲指令不是很好用, 关于运算出错一般是系统寄存器没设定,或者没设置参数就运行指令。

深圳频元机电 www.szpyjd.com  0755-32985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