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的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04-15):
    如题,小生需要一个FX2N系列的PLC液位控制的编程,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写一下指令或者梯形图截图。

要求随时可改变上限阈值,并达到阈值报警的功能。不用双容水箱之类的,就是简单的液位检测控制。再次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是随时要修改设定值,那就需要组态软件组态上位机,才可以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是随时要修改设定值,那就需要组态软件组态上...

用工业触摸屏能代替吧,我不太懂这个,其实我就是想知道PLC的程序是怎么编的,指令表或者梯形图都OK,您能发我一下吗?

网友B:
首先得使用液位计,通过变送器输入到plc,然后使用一个掉电保持寄存器Dn作为设定值,比较输入值和设定值,驱动位元件报警或者其他用途,Dn可以通过触摸屏随时修改。

网友B:
当然也可以通过X接点对Dn赋值,只是要显示出来比较麻烦。

网友B:
要显示的话需要许多Y点,比如采用4线BCD码,一个数字4个点,要几个位数字,乘以4

网友B:
显示单元要用直接可以输入BCD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