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调节是用脉冲还是脉冲串,pwm和pto调节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04-15):
伺服控制器的调节是用脉冲还是脉冲串,pwm和pto调节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些都落伍了,三环设置都是模拟量了。用通讯给过去,精度比那两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落伍了,三环设置都是模拟量了。用通讯给过去,精度...

 我打算自己用步进做反馈的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