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车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5-04-15):
有这方面的需要,想了解一下。

网友A:
运载质量、速度、续航力

网友B:
原则一:看品牌
当前,电动平车品牌良多。消费者应该遴选运营工夫长、返修率低、质量好、有诺言的品牌。比方,选购经过质量治理系统ISO9001-2000认证的企业。
原则二:重效劳
因为当前各电动平车部件尚未通用,维修还不克不及到达社会化,所以选购的电动平车必然要留意能否在当地区有专门的维修效劳部分,若图廉价而无视售后效劳,就很轻易受骗。
原则三:选车型
电动平车普通可分为奢华型、通俗型、前后避震型、简便型四种。奢华型功用完全,但价钱高,通俗型构造精练、经济适用;简便型轻便灵敏,但行程短。消费者在选购时应留意这一点。
原则四:查配件
电动平车零部件的强度要乞降功能要求应高于自行车。选购时,用户要看整车选用零件的质量,如:车架和前叉的焊接及外表能否出缺陷,一切零部件的制造能否优秀,双支撑能否健壮,轮胎能否选用名牌,紧固件能否防锈等。
原则五:思索续行里程
容量为36V/12Ah的一组新电池续行里程普通为50千米左右,普通状况下天天骑行的最长间隔约为35千米较为适合(因为路况影响实践续行里程),天天骑行的最长间隔超越50千米者,就要思索一天内有否两次距离充电的能够。假如没有这种能够,就不适合选购电动平车。
购车时的选摘要点:
1. 反省外观、看油漆、电镀件外表能否无缺。
2. 按仿单实践操作一遍,反省整车的任务形态。调速过渡应光滑,起步无冲击感,轮子转变应灵敏、无滞重感,轮毂转变声响柔和,无异响,刹车应松紧适度,制动牢靠。
3. 还要反省一下,该车型应有的辅佐功用(如电量显示、速度、里程显示等)能否处于正常形态。
4. 随车的配套附件、充电器、及格证、仿单、保修卡能否完全。
<新乡百分百有限公司>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为您定制电动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