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维纶触摸屏做个时间继电器的程序

楼主(2015-04-15):
我想用维纶做个时间继电器的程序,可以用触摸屏输入时间吗,请各位老师指导,我用三菱FX系列的PLC

网友A:
可以的

你直接把程序写好

在定时器的时间设置上用个寄存器

然后再屏组态的时候,通道定义与寄存器建立连接(都差不多,屏不同,驱动也不同)

然后,在屏上设定时间后,PLC内的定时器工作时,就按你设定的时间定时。

楼主:
小城老师,啥时有时间我给你打个电话教教我咋做行不,我是刚学习PLC和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