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15):
新人求教,在调试PLC的时候,我在step7中强制给一个AO口赋值,让它输出一个0-20ma的电流,结果有时能测量到,有时就测量不到。而且,能测量出的最大电流也就4ma,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解答啊!谢谢!

楼主:
此外,修改成4-20ma输出后,只能输出4ma的电流,改变赋值也没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程序执行,把赋值给改掉了

网友B:
可以试试这样:

1、硬件组态中设定好模块参数;如输出4-20MA,地址。

2、程序中使用MOVE指令赋值给输出地址。

3、处理模块输出模拟量,模块接线要正确。

网友C:
程序中要使用MOVE指令赋值

楼主:
在VAT_Monitr里确实是我赋的值,如图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程序执行,把赋值给改掉了

楼主:
ob1中已经用了move指令了,如图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要使用MOVE指令赋值

网友B:
问下这地址是多少

楼主:
PQW的,如图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地址是多少                   ...

网友B:
上图是对的,那么测量不到电流输出,问题就奇怪了。看看硬件组态。

楼主:
似乎是PLC的问题,我现在改为0-20mA,接了1.3k的电阻,能测到的电压也就3.8v最大了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对的,那么测量不到电流输出,问题就奇怪了。看看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