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前要不要加滤波器?

楼主(2015-04-16):
滤波器是不是必须按件,除了滤波器伺服驱动前面好有什么要加的?可不可以前面直接是断路器。

网友A:
加上可以延长驱动器电容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可以延长驱动器电容寿命。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