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1500与编码器的连接

楼主(2015-04-16):
西门子1200、1500(包括原S7-200)与增量编码器的连接

——友情提示,西门子PLC为欧系标准,尽量避免选择与日系标准的编码器连接,因两者信号在匹配性上存在差异,有可能会造成在使用中信号不稳定的可能性。

西门子1200的数字输入开关点均提供了增量编码器脉冲信号的快速计数器功能,单相信号达到200KHz,双相信号(可四倍频及判断方向)达到80KHz,对于常用的2500PPR(每转分辨脉冲数),转速最快达到1920RPM(每分钟转数)。增量编码器的信号为PNP单向开路信号,推荐选型的增量编码器建议为10—30V推挽式输出型,例如GI58N增量型编码器。

GI58N增量型编码器特征参数:(品牌GEMPLE)

58mm外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5-30V供电,分辨率:500,600,1000,1024,2048,2500等等

信号输出:HTL-6推挽式含反相信号输出,5—30V全兼容NPN、PNP、5V差分及推挽式信号,信号远传100米3000rpm不失真,含反相信号抗干扰强。

IP67外壳无螺丝一次性压封的防水密封性能,-40度—80度温度范围,

电源极性保护,信号短路保护(所有线接错上24V电不会烧)。

楼主:
2,西门子1200、1500(或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4—20mA信号的连接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不怕干扰,停电数据不会丢失,PLC对于绝对值编码器无需时刻计数,对于CPU扫描无需计算中断时间并节省CPU资源并大大减少出错可能,尤其是现在绝对值编码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同时因数据可靠性的提高,对于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可节省调试时间,大大减少了调试人工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使用性成本已远比增量型编码器还低,在PLC位置定位中已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由于西门子1200的经济性,与绝对值编码器的连接首选较为经济和方便的4—20mA信号接口,西门子1200均自带2路4—20mA输入接口,可直接连接2个带有4—20mA输出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单圈绝对值与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分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是指编码器旋转在360度以内工作,或者0—180度内工作,这样选择的编码器,4mA对应0度,360度(或180度)对应20mA,在PLC内的数据线性对应角度值,每一个数值对应唯一的角度值,该数据无需靠计数,不怕干扰与停电,可直接编程使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推荐使用GMS412.LB(代号9400S),该编码器可设定20mA对应的角度值和旋转方向、零点偏置,例如可设定20mA对应180度,编码器工作在0—180度内。

在长度或高度的PLC定位控制中,常需要编码器旋转超过360度的工作范围,就需要选择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4—20mA输出有两类,一类是固定量程的多圈绝对值,例如16圈、64圈、256圈,即20mA对应值为16圈终点、64圈或256圈,此类编码器较为经济,推荐的型号为GEX60.LB;另一类为智能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20mA可设定在1—4096圈中间的任何位置,并可设置零点偏置,推荐的型号为GAX60.LB(代号9600),此款编码器应用极为广泛,已在起重、水利、军工、石油、化工、及各种工业机械等很多领域有大量成功应用。

GES60,,LB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

360度内测量的4—20mA信号输出,60mm外径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10-30V电源供电,4mA对应0度20mA对应360度,或180度。

GEX60,,LB经济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

全行程机械齿轮箱式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

16圈或64圈内测量行程的4—20mA信号输出,60mm外径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10-30V电源供电,4mA对应0度,20mA对应360度x16圈,或360度X64圈。

GAX60,,LB的4096圈智能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国家发明专利产品,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并验收)

1—4096圈全行程机械齿轮箱式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4096圈全行程RS485数字信号输出(24位,每圈分辨率4096),

1—4096圈智能可设定的4—20mA信号输出(与数字信号同时双输出),4mA信号20mA信号可任意位置设定,0点位置可任意设定,无需安装找零!

楼主:
3,西门子1200、1500(或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RS485或Modbus RTU信号的连接(示例程序后附)

西门子1200可配置通讯接口RS485,该接口可连接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信号,包括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信号有多种形式,较为常用的有简单型RS485广播模式(主站模式主动广播发送)、带地址由指令发送的自由协议(从站被动模式)、Modbus RTU模式等等,其中如果仅连接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可用编码器主动模式,协议简单信号可靠,而如果要连接多个编码器(总线方式),可选用Modbus Rtu模式,但是该方式因为要轮询,每个编码器返回数据刷新较慢,不适合快速移动的控制。

推荐的主动模式RS485编码器,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S38.RDB,或GES60.RDB,或GMS412.LB(代号9400S);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X60.LB(64圈),或GAX60.LB(代号9600)(4096圈)

推荐的被动指令模式RS485编码器(可连接1-9个编码器,含地址),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MS412.LB(代号9400S);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X60.LB(64圈),或GAX60.LB(代号9600)(4096圈)。

推荐的Modbus RTU模式的编码器,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MS412.RMB;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AX60.RMB (4096圈)。

楼主:
4,西门子1200与绝对值编码器Profibus-DP信号的连接

西门子1200可配置Profibus—DP总线通讯接口,这个接口为欧系绝对值编码器最常用的输出模式,可选各种欧系进口品牌编码器,包括国产品牌的绝对值编码器,该接口为西门子常用接口,但是该接口编码器成本高,包括配置电缆布线成本都较高,对于1200的经济性已经不合适了,不在此推荐,如需选用,国产化的Profibus-DP的单圈绝对值多圈绝对值都已经实现,可供选择。

楼主:
推荐方案介绍,经济方便的绝对值定位控制—— PLC+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的多点定位控制方案,原方案为需要很多个接近开关做定位,但是要占用很多输入点数,每个接近开关安装麻烦而且安装后不可用HMI调整位置。一般此类型用户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但是希望是绝对值编码器的保持重复一致性,为此推荐了西门子1200系列,选两路4—20mA输入及2路4—20mA输出,2路输入接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20mA信号,2路输出给变频器,可根据预设位置做PID变频速度调整电机速度并停车定位。这种简单配置即可以控制两路电机做联动或同步,替代原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使用成本已低于原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并可在HMI上可调整定位位置,这是原用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做不到的。

楼主:
S7-300,或S7-400的PLC推荐使用SSI信号的编码器,或Profibus-DP的编码器,可在中国工控网上下载此类别编码器资料,不在此文讨论。

楼主:
西门子1200经济实用,但由于西门子自身不生产编码器,在如何选择连接编码器方面介绍不多,本文旨在为广大用户提供全面而经济实用的编码器选型方案,便于更多发挥1200的性价比优势。

网友A(2015-06-24):
JFSH真正的生产厂家是上海精芬机电机电有限公司,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
BEN是编码器的品牌所以叫BEN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的。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

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

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选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网友A(2015-09-18):
JFSH真正的生产厂家是上海精芬机电机电有限公司,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
BEN是编码器的品牌所以叫BEN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的。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选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

网友B(2018-09-14):
很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

网友C(2019-03-29):
很好的解读,谢谢

网友D(2019-10-21):
不错!有关于西门子1500连接绝对值编码器的程序例子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