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的接线和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我是台达新人,想请教下用台plc-DVP20EH00T3对台达伺服ASDA-A21021L进行脉冲定位,CN1与plc的接线是怎样的,

网友A:
伺服手册上没有吗?

楼主:
就是没看到才来求助啊,,,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手册上没有吗?

手册有,但是本人是小白,手册上有脉冲输入,又有高速脉冲输入,,,不知道选那个呀,,,还有plc接那几个点也不清楚哦,大神教导下呗,拜谢啦,,

网友B(2018-03-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伺服手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