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的输出≥20mA或≤4mA时的检测

楼主(2015-04-16):
当温度变送器的输出≥20mA或≤4mA时该怎么进行检测呢?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温度变送器的问题呢?下面为大家提供温度变送器的输出≥20mA的检测与测试解决方法:

1. 温度电源是否正常;

  ① 电源线是否接在热电阻输入端;

  ② 实际温度是否超过温度变送器所选的量程;

  ③ 热电阻或热电偶是否断线;

  ④ 接线是否有松动;

  ⑤ 铂电阻三线制接线是否正确;

  ⑥ 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 1.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2.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3.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温度变送器;

 4.如断线则需另换铂电阻或热电偶;

 5.接好线并拧紧;

 6.输入是三线制的就必须接三线;

 7.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2、 温度变送器输出≤4mA检测与测试 解决方法

  1. 温度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① 实际温度是否超过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② 铂电阻三线制接线是否正确

2.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温度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3.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温度变送器;

  4.输入正极铂电阻的一端,输入负极中间端接铂电阻的另一端的两根线;